求助:热电偶故障判断

楼主(2009-11-14):
厂里有几台那博热的加热炉,有一个热电偶经常性检测不到(系统里看到的现象就和把热电偶的线拆下来一样),时好时坏,最近才出现的,最近天气降温比较厉害,会不会对热电偶有影响?不知道是热电偶坏了还是环境温度变化太大?

还有,热电偶可不可以带电接线拆线?

有常用热电偶的高手能帮我吗?

网友A:
你们的补偿导线要换了

网友A:
可以带电操作,因为里面的电流很微弱

网友A:
你的热电偶也换个试试

网友B:
出线端线路断路了或者接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