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故障

楼主(2009-11-14):
本人在现项目实施遇到以下情况,请跪求帮助.485总线上带了18个设备.现场已在首尾两端加终端电阻,目前在软件采集数据时,出现运行一段之后就开始采集不到数据的情况,.用"串口调试助手"无法调通.重启电脑之后能正常采集一数据.运行一段之后又出现相同情况.重启电脑现次恢复如些反复,现场环境属于高压高磁.望各位高手指教.

在下新手,实在没有积分,只有给各们磕头了,

致谢!

网友A:
我用485/MODBUS挂了两台设备,轮巡方式访问,没有任何问题。马上要改成6个从设备,

就不知会不会出现问题了,我没接终端电阻。

网友B:
不知用的是星形布线方式还是挂网式布线方式

网友C:
变送器是单工的不管任何时间都在发数据,单工通讯信息数据冲突,没办法!要主机询问才给数据,改造成不询问不给数据。就不会造成冲突。还有个办法隔段时间系统重启,注意下实际多长时间发生一次,在这个时间范围内离散各个系统硬件、系统断电自动重启。尽量躲开强干扰,用屏蔽线。

网友D(2010-04-01):
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的结果么?最后的解决办法,楼主发一下。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绝对型旋转编码器-角度传感器-角位移传感器-转角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