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如何来控制步进电机速度

楼主(2009-11-14):
步进电机的速度时时的跟据编码器反馈来的脉冲的快慢来运行,怎么弄呀,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是太清楚,是通过PLC控制还是编码器直接控制

PLC控制的话有两种方案:

1;用松下高速输出模块自有的手摇轮功能

2;用FPOR独有的脉冲测定指令后再进行脉冲输出

3;直接把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接到步进驱动器上

楼主:
通过PLC控制,谢谢

网友A:
用PLC控制的话你可以选1、2两种方案控制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貌似矛盾着那?

编码器测得速度是由 步进电机输出提供的!怎么根据编码器的脉冲运行啊? 除非编码器测速端不是步进电机提供的!

网友C:
用PLC对编码器的脉冲计数,每计N个数,发一个脉冲给步进电机,这样步进电就可以跟随编码器转动了,

更改N的大小,就是更改跟随的比例,N=1,等速

N等于2  ,步进电机的转速就是编码器的一半,如果分辨率一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