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扩展模块

楼主(2009-11-14):
大家好啊!台达的DOP-AE可带I/O扩展,与之配套的是DOP-EXIO,但我看了DOP-AE屏的手册,还是不明白,这二者怎么连接的啊?是不是用了DOP-EXIO就不用PLC?

网友A:
AE人机本身有扩展功能,扩展的I/O模块可以直接安装在人机的屁股后面,

  1 安装好模块以后可以在人机软件选项》其他属性里面选择模块的种类 有两种 1是8in6out 一种是16in12out

  2  在软件的工具里面启动梯形图编辑选项,就可以打开梯形图编辑器 基本和WPL软件编辑方法相同。

  3 IO模块的说明书和安装软件在同一根目录下。C:\Program Files\DELTA\Screen Editor 1.05.81\Doc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另外,一种是采用DOP-B+PLC,一种是DOP-AE+DOP-EXIO方案,哪一种在价格上有优势啊?(I/O点8in/6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