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B轴伺服报警

楼主(2009-11-15):
数控加工中心在自动刀具交换时,出现了B轴伺服报警的情况。实际上刀具在交换时,B轴是停止不转的。刀臂旋转的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和伺服毫无关系呀。请问各位网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报什么警? 过载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B:
问得很简练,太简练了。

网友C:
B轴伺服报警 报警提示什么 按提示查查驱动器说明书

网友D:
楼上的兄弟请你说详细点好吗

网友E:
呵呵,确实问得太简单了,简单的好像没有诚意。

我来说几句吧:

1、看梯形图,看报警表,对有的系统来说,可能是开发的人编写问题------对应错了,比方说把刀臂不到位编成了B轴报警,我是说比方,那就修改编错的地方。

2、比方说华中系统,工作台落下时没有关闭伺服使能,而鼠牙齿没有对正,电流本身就大,换刀时震动,会导致B轴报警。

 那就修改PLC程序,在工作台落下后关闭伺服使能,同时调整工作台对正。

3、还比方说b轴驱动器或电机有电器上的接触不良,换刀时震动导致报警,那就在静止不报警时用体育疗法----敲打一下相关地方,看看有没有报警,敲坏了别怪我。

反正是你问的不明确,不要怪我回答的乱七八糟。

网友F:
公司产线上升降机使用750W富士伺服马达,但最近在运行中经常发生106急停异常

连接的是三菱QD75D2,用手触碰摇动伺服模块的联线时,异常可以清除,

请教高手为何会出现此问题,伺服模块一般情况是很难坏的,才使用不到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