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侧三相电流不平衡什么原因?

楼主(2009-11-15):
我有一台200KW富士变频器,用于循环水泵,出现电源输入侧三相电流不平衡现象.当时的频率是40HZ,电流分别为A相220A,B相是260A,C相是260A.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源输入侧三相电流不平衡现象, 可能是三相电源所带的其他负载分配不均衡引起的。

网友B:
可控硅触发可能有问题,或者电源板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C:
先检查电源输入的电源电压是否平衡,如果正常;再检查变频器的电源输入部分,问题不会很大。

网友D:
检查输入侧电压平衡吗?

网友E:
要修的话,联系1337252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