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wincc6.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9-11-15):
各位大侠,我在安装WINCC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的系统是XP专业版,消息队列和SQL 2000 FOR WINCC 都已经安装了,在任务栏里面的MS SQL SERVER也已经显示Running,还有一个绿色的运行小三角,但是在安装wincc时还是提示:该机上找到SQL Server 2000service pack 3a的instance wincc,Please install the SQL Server 2000 from the SQL CD in your wincc package。

是安装了SQL 2000 FOR WINCC还要安装SQL Server 2000吗?

网友A:
检查一下SQL2000的版本和WINCC的版本是否对应。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把系统重装,然后把西门子的软件装好再装其他的,西门子的软件对系统要求太高。

网友B:
SQL Server 2000service pack 3a是与WINCC6.0 SP3相对应的,你的WINCC6.0是SP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