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同步带抖动

楼主(2009-11-15):
负载不重,是旋转轴,用同步带传动,除了机械上的问题,伺服上可以怎么修正,伺服参数除了响应调整,还有什么其它参数可以修正这个抖动的?

网友A:
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其它还有什么有效,要看您的控制方式.

网友B:
先把机械刚性参数设低一点,边试边往上调整。然后用自动调增益就行了

网友C:
  用自动增益等着把机器买给客户再自己跑去一趟吧!刚性设低点,改为手动。用软件检测下,可能是径向力造成的共振。

QQ:21916859

网友D:
enable vibration suppression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