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 如何通过增量型旋转编码器读取位置反馈值?

楼主(2009-11-15):
PLC通过DP与6SE70通讯,6SE70接一个增量型编码器,我想通过DP读取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或相当的位置反馈值,不知道能否实现?如何设置?请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kk120值,高位圈数,低位角度,z线要接

楼主:
谢谢!但出事位置从何时算起?可以通过DP清零吗?

楼主:
谢谢!但初始位置从何时算起?可以通过DP清零吗?

网友B:
这可能需要先从机械上对好零位。编码器每旋转一周Z通道就会输出一个信号作为零点校正信号

网友C(2020-05-29):
引用 楼主:
谢谢!但初始位置从何时算起?可以通过DP清零吗?

第一种,传动置零,机械对好零位,传动断电,位置就清零了,就是零位了。

第二种,PLC置零,读取数值做差

网友D(2022-10-12):
引用 网友A:
kk120值,高位圈数,低位角度,z线要接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yanceyleo 谢谢!但初始位置从何时算起?可以通过DP清零吗?     内容的回复:第一种,传动置零,机械对好零位,传动断电,位置就清零了,就是零位了。第二种,PLC置零,读取数值...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需要先从机械上对好零位。编码器每旋转一周Z通道就会输出一个信号作为零点校正信号...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