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定位不准

楼主(2009-11-15):
用的是Autonics奥托尼克斯PSN17-8DP的接近开关,作为旋转轴的原点开关,但是经常有2度左右的误差,是不是感应物体安装有问题啊,还是这个开关就这个精度阿?

网友A:
应该是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的问题导致的误差。当然,也需要看旋转轴的转速。

网友B:
您看看这个如何?

红外光源: 红外光源,小开口尺寸,小体积;
 检测精度: + 0. 1 mm ~ + 3 . 0 mm 精度可调( 10 档、拨码开关调节,首创软双 眼 );
 检测速度: 响应时间 5 ms ;
 抗干扰性好: 采用红外光源,有效消除环境光干扰,适应工业生产环境要 求 ;
 开关输出: NPN 、 PNP 、电平,直接与 PLC 连接;

有问题请联系13109579023张

网友C:
不是很清楚,如果是响应速度问题,可以看看IMS的产品。100US

网友D:
小元件,影响大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好解决,仍然是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把接近开关换成反射式0.5mm光纤传感头配套光纤放大器,这样定位精度就可以达到0.15mm以上了。相应速度也没问题。

楼主:
是不是伺服Z脉冲重合了

网友F(2010-03-04):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伺服Z脉冲重合了

你还真幽默。用autonics的接近不就是因为便宜吗 你还叫别人换光纤 价格不就翻了3倍。再说都设计好了,要换也是换个精度高的品牌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好解决,仍然是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把接近开关换成反射式0.5mm光纤传感头配套光纤放大器,这样定位精度就可以达到0.15mm以上了。相应速度也没问题。

你还真幽默。用autonics的接近不就是因为便宜吗 你还叫别人换光纤 价格不就翻了3倍。再说都设计好了,要换也是换个精度高的品牌 。11111111

网友G:
你的那个感应的部分是不是有毛刺或者其他脏东西呢.

网友C:
基恩士的光纤吧,数显的

网友C:
模拟量的那种精度就很高了

网友H:
接近开关就是一样的,因为它的原理是跟金属产生磁效应,但是金属材质不一样,效果不一样。所以精度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