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通讯速度极慢!为什么非常不稳定?

楼主(2009-11-16):
我用组态王通过OPC读取西门子ACX32控制器,一共(20个站点,20个ACX32),Remote OPC和上位机打开后半个多小时数才上来,而且几个小时后又掉线了

网友A:
驱动写的不好

网友B:
同意楼上。驱动写的有大问题。

楼主:
两位指的是remote opc的驱动吗?

网友A:
个人建议自己写驱动,在A机上上采集数据后通过网络传到B机,不要用DCOM来配置OPC远程访问。

网友C:
哥们,我们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与您联系,共同探讨!!

MSN:st.jian@hotmail.com

EMAIL:astjian@163.com

网友D:
我以前用过紫金桥的,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