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请各位热心的朋友帮帮忙,关于伺服.

楼主(2009-11-16):
电机与驱动器都连接好了,驱动器七段显示器显示正常,然后运行模式设置为位置控制模式,然后用plc给脉波,同时短接伺服启动端子,显示器显示RUN,马达有声音发出,就是转不起来.请指点.

我用控制步进马达的指令给控制器给的脉冲,频率是1000/S,就等于PLC是一个脉冲发生器,我这样想不知对不对?

我试过用速度控制,先设定控制模式为速度控制模式,速度控制分为内部速度和外部模拟量两种控制方法,选取内部速度控制方式,有两个端子A.B可控制三段速度,端子A.B的状态为:(A=0.B=1),(A=1.B=0),(A=1.B=1),我选取第1种,出厂设置为150,也就是说:我让伺服启动端子和B端子同时置1,显示器显示RUN,马达不转有声音发出,出力轴有抖动,不知何因?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问题看的不是很明白,似乎是使用脉冲信号控制,电机不转,使用内部速度,电机也不转.

使用脉冲控制时,脉冲信号的电气规格与逻辑是否与伺服的设置一致?一般伺服可以接收三种逻辑的脉冲信号.另外,1KHZ的脉冲频率,对应的 转速是多少?我以前有个客户在电话里说电机不会转,实际原因是速度太慢,他没看出来.

使用内部速度控制,内部速度设置值对应的转速是多少?什么型号的伺服?

楼主:
东元的,驱动器的型号是JSDE-20A.马达型号是JSMA-SC04ABK,0.4KW.

网友B:
找卖给你的公司最快解决问题,如果你第一次用,找人指导一下比较好

网友C:
没说的,频率太高,你的驱动器不响应。

网友D:
我碰到过类似问题 查到最后查到手摇码盘上急停信号接反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碰上一样的事了

网友A:
没说的,频率太高,你的驱动器不响应。

1K的频率,对伺服来说,不能算高,是个很低的频率了.

网友E(2010-03-05):
说错了,不是频率太高,如果是1000K才是太高。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就很有可能是某相脉冲丢失,导致电机在原地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