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VI manager 弹出的消息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16):
运行组态王,带贝加莱的PVI Manager ,弹出个对话框“can‘t find PVI security key  Trial mode is ative”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么?

网友A:
是要授权,是硬狗,要多MONEY的

网友B(2010-06-03):
意思是:找不到PVI安全钥匙(俗称狗),启动了试用模式

网友C:
是要授权,是硬狗......

网友D(2020-08-25):
我已经有黄色的U盘密钥,还是报警?

网友E:
需要花钱去才能正常使用,或者看看有没有<此处内容被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