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泵一般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09-11-16):
一、塑料泵的扬程不够
故障原因:1、叶轮腐蚀严重?2、泵的性能达不到设计要求?3、转速不足?4、半开式叶轮与泵盖间隙太大?
解决方法:1、换新叶轮2、换符合设计要求的大江泵3、检查电流,恢复转速4、减小间隙

二、塑料泵的流量不够
故障原因:1、底阀太小?2、吸入管浸泡的深度不够,有空气吸入泵内?3、吸入管路太细或杂物堵塞?4、叶轮严重磨损或严重腐蚀?5、密封
环严重磨损或腐蚀?6、半开式叶轮与泵盖间隙太大?7、转速降低太多?
解决方法:1、换合适的大江泵用底阀2、增加吸入管的浸入深度3、换合适管路,清除杂物4、换新叶轮5、换新密封环6、减小间隙7、检查电流,恢复转速

三、塑料泵用电机过热
故障原因:1、使用范围(流量、扬程)超过塑料泵的设计要求?2、介质比重超过塑料泵的配置电机?3、填料压盖压的太紧或机械密封弹簧调的太紧?4、泵装配质量差,有摩擦处或电机与泵轴不同心?
解决方法:1、按系列型谱选合适的电机2、配置合适的大江塑料泵用电机3、重新调整压盖或机械密封的弹簧压缩量4、检查装配质量,排除装配故障

四、塑料泵轴承过热
故障原因:1、润滑油(脂)没有或不够?2、塑料泵与电机轴不同心?3、轴承损坏?
解决方法:1、加润滑油(脂)至要求标准2、调正,对准塑料泵与电机轴心3、换新良就泵用轴承

五、塑料泵震动严重
故障原因:1、塑料泵与电机轴不同心?2、泵轴弯曲?3、叶轮不平衡?
解决方法:1、调正,对准泵与电机轴心2、拆下校直或换新的3、拆下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