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的初级问题

楼主(2009-11-16):
我刚刚接触伺服电机不久,请教一个问题:如果用模拟量控制伺服速度的话,伺服电机启动和停止是需要一个信号还是改变模拟量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只要用模拟电压就行。

输出电压为0就是停止,非0就是启动。

当然,需要解决零飘问题。

网友B:
“……如果用模拟量控制伺服速度的话,伺服电机启动和停止是需要一个信号还是改变模拟量电压就可以了? ”

一般有伺服用使能信号来达成

网友C:
1楼哥们 这样不稳定的

  楼主:这样可以做一个对比程序 当大于0的时候启动一个点控制驱动器启动!这样不是更好?

网友D:
用4-20MA的模拟量信号不就行了

网友E:
用4-20MA的模拟量信号不就行了

能收这个信号的伺服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