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如何选择工程型三维激光扫描仪?

楼主(2009-11-16):
原理如何选择工程型三维激光扫描仪?

问题一:三维激光扫描仪的类型: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三维激光扫描仪按测量方式划分有三种:基于脉冲式、基于相位差和基于三角测距原理;
按用途可分为室内型和室外型。

问题二:各种三维激光扫描仪的技术特点:
基于脉冲式的三维激光扫描仪测距范围最大(几百到几公里)、而且不受环境光线影响,但单点精度较差,扫描频率较低,适合于室外和大型工程使用。
基于三角测距原理的三维激光扫描仪由于测量距离有限,受环境光影响较大,但测量精度极高、扫描频率快,适合用于室内精度要求很高的环境。
基于相位式的三维激光扫描仪结合了以上两种方式的优点,同时也继承了两种方式的缺点。测距范围和受环境影响程度比三角式好,精度和扫描频率比脉冲式好。

工程用大型三维激光扫描仪:基于脉冲式的三维激光扫描仪约占市场份额的90%左右, 而基于相位差三维激光扫描仪约占9%。三角测距式激光扫描仪运用场合有极大的不同。以下主要介绍脉冲式和相位差式激光扫描仪。

问题三:脉冲式和相位式两种类型的三维激光扫描仪的主要性能特点如何?
(1)基于脉冲式三维激光扫描仪的性能特点:
a. 射程:几百米,最远的甚至达到6k米;但一般在50至100米范围内精度最高。
b. 精度:对于中距离脉冲扫描式三维激光扫描仪: ±2 mm –±7 mm (测量距离<50米时);对于超长距离脉冲扫描式三维激光扫描仪: ±15 mm (测量距离50米以内时)。
c. 最大激光发射频率:2,000 – 300,000赫兹
d. 扫描速度:不同厂家的产品相差较大。徕卡、Riegl、LASE的较快:高精度扫描:2--16分钟以内,Optech和天宝的较慢:高精度扫描:40--80分钟。以内
e. 太阳光和室外光线对扫描点数和精度影响:小。
(2)基于相位差的三维激光扫描仪的性能特点:
a. 射程:<79米,据说Faro将于今年的第二季度推出一款Photon120,射程能够达到153米。
b. 精度:5 mm (距离:< 25米):±12 mm (距离:< 50米)。
c. 最大激光发射频率:300,000 – 600,000赫兹。
d. 扫描速度:随所设定的激光发射频率变化。
e. 太阳光和室外光线对扫描点数和精度影响:大。不适宜在阳光和晴天下室外进行大于20米的测距工作。

问题四:目前哪些行业应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比较成熟?都使用哪些种类?
通常,基于相位差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多用于室内的应用:如数字工厂(石油、天然气、化工、汽车、重工业、等工厂,轮船、飞机)的生成,交通事故和犯罪现场重建、铁路轨道扫描和最近应用的隧道扫描。这些应用的特点:近距离,高点云密度,厘米 --- 分米精度。

基于脉冲扫描式三维激光扫描仪应用范围广,除了能够在上述的室内等应用中使用,还能够在室外的环境中使用,基本不受限制。如:
生产自动化:全自动码头定位、料堆体积激光测量、自动导航定位等
室外应用:地形地貌测量、矿山开采、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公路、铁路、电站、建筑等工程、滑坡监测、泥石流监测、河水和海水对港口码头和堤坝的侵蚀变化、隧道施工过程扫描(超、欠挖等),桥梁和隧道的变形监测,文化遗产数字化建档和分析、三维建筑物模型生成等。

至于说到要使用哪种类型或型号的激光扫描仪,应该根据具体的要求,选择不同的激光扫描仪。没有一款激光扫描仪能够满足所有的要求。

问题五:提供基于时间-飞行差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厂家都有哪些厂家?
徕卡Leica:通过收购美国的Cyra公司, www.leica-geosystems.com。
Optech:位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市,www.optech.on.ca。
天宝Trimble:通过收购法国的MENSI公司,www.mensi.com。
LASE:德国,专业工业激光测量公司,www.lase.de。
Riegl:位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市附近,http://www.riegl.com/。

问题六:生产基于相位差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厂家都有哪些厂家?
Z&F:德国,最早的生产基于相位差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厂家(1993年),www.zf-laser.com。
Faro:通过收购德国的IQvolution公司,www.faro.com。
Callidus: 德国,www.callidus.de。
徕卡Leica:通过合同,让Z&F 公司为其OEM生产,贴徕卡的牌子。

问题七:脉冲激光的发射频率是什么?
脉冲激光的发射频率即PRR(Pulse Repetition Rate)脉冲重复频率。它表达的是激光器每秒中所发射的脉冲激光的个数,即赫兹。由于激光是受激发射的光,所以,PRR不是一个恒量,有一个变化的幅度。如我们说:激光脉冲发射频率是5,000赫兹,也就是它可能有时发射4,950赫兹,有时发射5,010赫兹。
通常,车载的激光扫描仪和机载的激光扫描仪用的是二维激光扫描仪,有时,车载系统也用三维激光扫描仪。不论是二维还是三维激光扫描仪,都是对一维激光扫描仪(或称测距仪)通过马达转动和/或棱镜的运动而制作的。
激光脉冲的发射频率越高,在单位时间内所发射的激光点云的数量越多。
一般来讲,为了达到最高的精度,在扫描时,我们要选择设备的最高的激光发射频率和最小的递增角度,使得扫描的激光点云密度达到设备的最大值。
对于不同厂家的设备,其激光脉冲的发射频率PRR不同。从天宝、Optech、徕卡(ScanStation 1)的2K –5K赫兹到LASE系列的10-15K赫兹到Riegl、徕卡的50k-300k。一般来讲,激光脉冲的发射频率越高,激光扫描的角度递增越小,它在完成一个全景(360度水平)最高精度扫描所需要的时间越短,即扫描速度越快。因此我们在选择激光扫描仪时,要挑选PRR高的参数,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要选择角度分辨率高的参数。因此,有些厂家也将PRR称为激光扫描速度,如徕卡公司。

问题八:激光扫描速度Scan Rate是什么?
有些厂家,如徕卡,常常给出激光扫描速度:如激光扫描速度5,000点/秒(ScanStation1)或50,000点/秒(ScanStation 2)。它实际上是发自激光器的单位时间的激光点数,PRR即激光重复发射频率。
从物理上讲,这种定义是不对的,激光扫描速度应该指的是单位时间内激光所扫描的长度值。但是,习惯成自然,我们也不能要求徕卡公司改变他的习惯,权当如此。

问题九:如何鉴定设备的激光发射频率或激光扫描速度?
由于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官方的组织和检校机构来对激光扫描仪进行质量鉴定,因此有关激光扫描仪的发射频率、最大测量距离、测量精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只能靠各个厂家和用户自己来裁定。
实际上,即使激光扫描仪发射了5,000点/秒,激光扫描仪最多只能接受到1/3,其余的2/3都被散射了。如果垂直方向的角度大于±40度,激光扫描仪在单位时间内所能够接受到的激光点的数量还要小于1/3,甚至小于1/5。
如:许多用户对比了徕卡公司的ScanStaion1和ScanStation2,发现其所有参数都一样,只有激光扫描速度由5,000点/秒提高到50,000点/秒,而且前后推出的时间不到一年。在使用时,也没有感觉到激光点云的密度有多大的增加。由于用户不能拆开激光扫描仪,即使有疑问,也束手无策。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扇墙,将垂直角度设定在±10度以内,水平扫描角度设为20度,扫描距离小于50米,然后对20秒时间内的扫描结果进行评判。如果接受到的激光点云数目远小于50,000点/秒的1/3(即17,000点/秒X 20秒=340,000点),那就说明你的质疑是对的。

问题九:如何评价激光扫描的最大距离?
每一款的激光扫描仪的最大扫描距离与光线的强弱、由此所引起的物体反射率的变化、垂直扫描角度的大小等相关。
三维激光扫描仪的测距范围一般喜欢用反射率为90%的物体作为参考物体。我们知道,当光打到物体反射率越高的物体,所反射回来的光信号越多,强度越高,因此,激光扫描仪的射程也越远。
但是,大多数的地面、建筑物的反射率为40%--50%,大多数的树木的反射率为30%--70%,煤和

网友A(2010-03-13):
用户选择扫描仪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项目比测!

选择好自己以后要承揽的项目方向(最好是已经或者已经有意向要接的工程项目),分别邀请几家进行项目比测,不停留在仪器谁好谁坏的层面,看谁最后出的成果比较好,哪个更令自己和甲方满意,同样的效果选便宜的,注意留心看他出的成果是不是应用了诸如GEOmagic或者Polywork或者3DMAX、玛雅等第三方软件,如果用了你采购硬件时一定要记得报价时让他加上呀!(否则可出不来那种效果)就像只有全站仪,没有相应数字成图软件,称数字化图还是很困难的!

三维扫描仪不同于全站仪,全站仪是点、线概念,距离角度最重要指标,距离远了基本也挡不住!而三维激光扫描仪是面、体的概念,距离远了很容易被挡,通过多年实践只要有遮挡点云就是一片黑洞,处理起来很麻烦。

三维扫描有效作业范围=扫描速度*扫描距离*扫描角度 以目前市场上表较典型的徕佧设备为例;

如徕佧HDS6100 三维扫描有效范围=扫描速度(50万点)*扫描距离(半径=79米)*扫描角(竖直角度310)度 备注; 因为一般地面扫描仪水平都是360度,实际比较只采用竖直310度  总合为:122450000000.00立方米

如徕佧ScanStation2 三维扫描有效范围=扫描速度(5万点)*扫描距离(半径=300米)*扫描角(竖直角度270)度 备注; 因为一般地面扫描仪水平都是360度,实际比较只采用竖直310度 总合为:4050000000.00立方米

可见尽管ScanStation2 距离要比HDS6100要远,但有效作业范围HDS6100要大于 ScanStation2 甚至是她的3倍,这也就是为什么HDS6100价格要比ScanStation2价格要高的道理了!

网友A:
用户选择三维激光扫描仪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项目比测!

选择好自己以后要承揽的项目方向(最好是已经或者已经有意向要接的工程项目),分别邀请几家进行项目比测(包括相位的、脉冲式的),不停留在仪器谁好谁坏的层面,看谁最后出的成果比较好,哪个更令自己和甲方满意,同样的效果选便宜的。

注意留心看他出的成果是不是应用了诸如GEOmagic或者Polywork或者3DMAX、玛雅等第三方软件,如果用了你采购硬件时一定要记得报价时让他加上呀!(否则可出不来那种效果)

就像只有全站仪,没有相应数字成图软件,称数字化图还是很困难的!

三维扫描仪不同于全站仪,全站仪是点、线概念,距离角度最重要指标,距离远了基本也挡不住!而三维激光扫描仪是面、体的概念,距离远了很容易被挡,通过多年实践只要有遮挡点云就是一片黑洞,处理起来很麻烦。

三维扫描有效作业范围=扫描速度*扫描距离*扫描角度 以目前市场上表较典型的徕佧设备为例;

如徕佧HDS6100 三维扫描有效范围=扫描速度(50万点)*扫描距离(半径=79米)*扫描角(竖直角度310)度 备注; 因为一般地面扫描仪水平都是360度,实际比较只采用竖直310度 总合为:122450000000.00立方米

如徕佧ScanStation2 三维扫描有效范围=扫描速度(5万点)*扫描距离(半径=300米)*扫描角(竖直角度270)度 备注; 因为一般地面扫描仪水平都是360度,实际比较只采用竖直310度 总合为:4050000000.00立方米

可见尽管ScanStation2 距离要比HDS6100要远,但有效作业范围HDS6100要大于 ScanStation2 甚至是她的3倍,这也就是为什么HDS6100价格要比ScanStation2价格要高的道理了!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数据、结果比盗听途说更重要!

诸位专家、朋友自己所写,只是自己从事三维激光扫描仪的一些体会和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网友B:
对1楼 问题九:如何评价激光扫描的最大距离?
根据你的描述建模:

三维激光扫描仪的最大距离(Y)=f(光线的强弱(X1),物体反射率(X2),垂直扫描角度(X3),… …);

既然三维激光扫描仪的最大距离受到多因素的影响,而你在引经据典时,却那么简单,不给其他因素做假定的情况下就轻易下结论,恐怕“学者”不会答应吧。你假借权威,就"轻易给各类仪器打折”,折射出你的“自大”和“伪专家”。

别忘了,给产品“代言”,别丢失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伦理”。

网友B:
顶、顶、顶!!!

“项目比测”——2楼说得切合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C(2011-06-09):
上海日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手持式三维扫描仪,无臂便携式三坐标,三维快速成型机以及三维应用软件的高科技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计算机辅助检测、逆向工程(反求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快速原型和快速模具等,应用行业包括汽 车制造、船舶制造、航空航天、模具制造、机械加工、制鞋、手机制造、牙科和整形、大学教育和科研等。公司是加拿大Creaform,以色列Solido,美国Geomagic,瑞士Leica等在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我们将本着专业,诚信的精神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021-22818941陆先生

网友D(2012-12-24):
有无在煤炭码头堆场或类似场合成功应用的案例,高震动、潮湿、粉尘大、温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