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B&R 2003系统7CP476的电池?多少钱一个?

楼主(2009-11-16):
如何更换B&R 2003系统7CP476的电池?多少钱一个?

网友A:
把它取出来不就行了,电池批发96块一个。买零的一百多,好像只有上海和深圳有的卖。

楼主:
我知道取出来就行了,问题是要带电取还是不带电取?另外是要打开外盖还是直接用什么把它从小孔里取出来啊?我没有它的程式的.

网友B(2010-03-29):
您好,在CP476靠近串口的地方有一个蓝色的小盖子,里面有个红色的塑料条,一般塑料条会包裹着电池,拖动塑料条就能把电池换下来。更换电池时需要把CP476的24V直流电源断掉,而且换电池要快,因为电池备份的数据一般在无电池情况下保持10分钟。

网友C(2010-10-08):
手册里要求该PCC要带电换锂电池.

网友C:
今天下午到客户那里就这么换了476的电池.

网友D(2011-10-23):
各位大仙您们好!

        我公司设备使用的是B&R 2003系统7CP476.60-1,最近该设备出现ERR和RUN 指示灯均亮,CAN指示灯不亮(正常情况下RUN 和CAN灯亮),无法与人机界面连线, 请各位帮忙赐知什么原因?

网友E(2012-01-23):
对:默默追求 关于

各位大仙您们好!

        我公司设备使用的是B&R 2003系统7CP476.60-1,最近该设备出现ERR和RUN 指示灯均亮,CAN指示灯不亮(正常情况下RUN 和CAN灯亮),无法与人机界面连线, 请各位帮忙赐知什么原因?

内容的回复:

PLC有故障时候应该是ERR灯亮,RUN不亮。PLC没有运行,即程序所设定的配置和软件没有运行,故CAN不亮,同时也无法和HMI通讯。

网友F:
err亮是PLC内部运算故障,比如你让plc运算除以0了。。之类的。。。如果原来程序运行挺好。你复位重新运行一下。也许就是因为你的电池掉电了,某个参数为零了,引起运算故障,从而停机,当然也就无法跟屏通讯了。。。。你们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