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TRUST PLC完全兼容西门子plc

楼主(2009-11-16):
本产品是完全兼容西门子200系列的PLC。另外还有特殊的温度模块,在制冷行业所使用的我们的CO-TRUST系列的PLC很多,想详情知道的请发邮件至kangkang6133@126com

楼主:
这款PLC是完全兼容西门子PLC的。  很好用,完全可以替代西门子了,

网友A(2012-05-09):
兼容个鸟,我买了一块西门子的通讯模块(CP243-1)回来用不了,害我白白花了两千多大洋,而且那个自由口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手册里面也没有介绍

网友B:
自由口通讯使用SMB30或者SMB130去定义即可,肯定是可以用的。如果不清楚,请打我司400-700-4858

谢谢!

网友B:
你好:CP243-1是西门子的模块,不是CO-TRUST的产品,自由口通讯请使用SMB30或者SMB130自由口自定义即可。或者直接拨打我司400-700-4858

谢谢!

网友C(2012-06-14):
引用 网友D:
Support关于 你好:CP243-1是西门子的模块,不是CO-TRUST的产品,自由口通讯请使用SMB30或者SMB130自由口自定义即可。或者直接拨打我司400-700-4858谢谢!

我想咨询下,兼容MAP SERV Q0.0(V1.8)指令库么?

网友E(2012-07-17):
既然是兼容就应该能互换,否则还能叫“完全兼容”吗?模仿并没有错,但能不能诚实一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Support关于 你好:CP243-1是西门子的模块,不是网友D的产品,自由口通讯请使用SMB30或者SMB130自由口自定义即可。或者直接拨打我司400-700-4858谢谢! 内容的回复:我想咨询下,兼容MAP SERV Q0.0(V1.8)指令库么?

您好!MAP SERV Q0.0指令库是支持的。

网友B:
对:五代重歼关于既然是兼容就应该能互换,否则还能叫“完全兼容”吗?模仿并没有错,但能不能诚实一点呢? 内容的回复:

您好!您应该是没有用过我们的PID指令库、MODBUS指令库、单向下载功能。请不防试一下,试过后您就知道我们的产品不是模仿西门子的。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Support关于 回复内容:对:网友F Support关于 你好:CP243-1是西门子的模块,不是网友D的产品,自由口通讯请使用SMB30或者SMB130自由口自定义即可。或者直接拨打我司400-700-4858谢谢! 内容的回复:我想咨询下,兼容MAP SERV Q0.0(V1.8)指令库么? 内容的回复:您好!MAP SERV Q0.0指令库是支持的。

我想说,合信可谓是青出蓝而胜于蓝!

网友H:
有资料发到邮箱:409538317@qq.com

网友I:
我用了一个还可以,就是外观希望能再精致一点,第一眼看上去让人不舒服。

网友J(2012-10-16):
去过南山西丽研发部看了,还可以,很强大啊,一直用的都是合信的PLC,屏,伺服,温度模块,

网友K(2014-08-28):
1351520390@qq.com 发我一份编程软件

网友L:
PLC里面的文本程序怎么上载?

网友M(2014-10-26):
CO-TRUST Copanel TD2X文本显示器能与西门子s7-200plc编程通讯吗?

网友M:
你好,请问CO-TRUST Copanel TD2X文本显示器能与西门子s7-200plc编程通讯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D:
Support 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回复内容:对:CO-TRUS...

你好,请问CO-TRUST Copanel TD2X文本显示器能与西门子s7-200plc编程通讯吗?

网友N(2014-12-24):
合信CPU就不支持西门子原装EM253!!!!!!!!!!!

网友O(2020-02-27):
引用 网友D:
Support 回复内容:对:网友F Support关于 你好:CP243-1是西门子的模块,不是网友D的产品,自由口通讯请使用SMB30或者SMB130自由口自定义即可。或者直接拨打我司400-700-4858谢谢! 内容的回复:我想咨询下,兼容MAP SERV Q0.0(V1.8)指令库么? 内容的回复:您好!MAP SERV Q0.0指令库是支持的。

如果用s7-200编程软件,怎样才可以通讯和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