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福光百特的显示仪表忘记密码怎么办

楼主(2009-11-16):
福光百特的显示仪表忘记密码怎么办?????

网友A:
致电厂家就可以了,还有通用密码的

网友B:
看你是什么时候购买的,你试试9892吧?或者去百特网站看看!

网友C:
福光百特的显示仪表忘记密码怎么办?????

试试2892

网友D:
我平时是用2892,都能搞定

网友E:
2892是万能密码,一般的表都可以进去,但是要小心误入cal菜单造成空校。有问题找客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