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功率模块吸收电容炸开???

楼主(2009-11-16):
昨晚我公司一台利得华福高压变频器功率模块吸收电容炸开了。旁路、整流桥、IGBT也损坏了。先是旁路运行了两分钟就烧掉了。请各位师傅分析一下大概有哪些原因引起的????

网友A:
这样的故障应该是短路,要根据现象分析。要看详细事件记录才好分析。

网友B(2010-02-13):
电容质量不过关,他用的是哪家的电容?

网友C:
引起你的问题的原因太多了,就是电视机的三无故障一样,所以不能与您一一道来,如果有兴趣可以访问我的个人网站www.fix4u.cn技佳电路板维修网

网友D(2010-04-20):
多半是电容已到使用寿命,一般电容的使用寿命在5年左右。

网友E:
您用的是什么规格的吸收电容器。

网友F:
五楼图片所示的是美国CDE电容,在进口电容中,CDE电容品质很差,是在台湾生产的。
第一,其标称1600V耐压的实物极限耐压,与其他进口品牌的1200V的极限耐压相当。
第二,标称1600V耐压的电容,有的外皮耐压还不到DC1600V。

网友G(2010-06-01):
可否给个变频器炸后的图片?

网友H(2015-04-12):
上海澜观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 高频软磁滤波电抗器、各种高低压电抗器和电感、薄膜电容器; 应用领域: APF有源滤波器 SVG无功发生器 能量回馈装置 汽车充电桩 变频器 无功补偿 中高频率电源 光伏风电逆变器 诚邀代理及加盟商 技术参数详询崔先生13681819801 网址:www.LG002.com;只要是电抗器我们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