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精机卧加故障求助

楼主(2009-11-16):
我公司的一台日立精机卧式加工中心,FANUC15控制系统,近日多次出现故障报警:
        当程序执行到B轴旋转时,B轴工作台升起后不转,一段时间后,出现工作台分度超时报警。经检查,工作台升起和下降的液压控制回路和电磁阀正常,升、降的检测信号也正常。但就是B轴的伺服电机不转。
        】拜托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原因吧

网友A:
查看故障代码,确定故障具体原因。

楼主:
没有其它的故障代码。就是(日本文字)分度超时报警的意思。查看说明书没有任何解释。

网友B:
查查看还有没有其它的信号没到位,看看PLC梯形图

网友C(2009-12-28):
查查PLC和电气电路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