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段位码怎样输出或显示

楼主(2009-11-16):
S7-200 段位码怎样输出或显示。谢谢指教!

网友A:
是控制LED数码管显示的吗

如果那样的话,就可以像单片机编程的那样了

把0-9的LED段码按顺序放在一个数据区里,然后拿0-9当索引就可以取出相应数字的段码了,位码按顺序显示了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