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点动开关控制一个电灯的常亮常灭

楼主(2009-11-16):
如何用一个点动开关控制一个电灯的常亮常灭

楼主:


网友A:
相当于单按钮起停的

A I 0.0
FP M 1.0
JCN A01
A Q 0.0
NOT
= Q 0.0
A01: NOP 0

网友B:
用计数器可以啦,很简单的lz

网友C:
ld  i0.0

eu

m  0.0

ld  m0.0

a  q0.0

=m  0.1

ld  m0.0

o q0.0

an m0.1

=q0.0

网友D:
都是高手啊

内容不能少于十字?

网友E:
我来传几个图

网友E:
在传一个s7-200的梯形图

网友F:
ld x0

altp mo

ld mo

=y1

三菱指令,最简单的方法,y1为输出接灯泡!

网友G:
好久不玩,都生疏了,有PLC可以试试, 不用特殊指令,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H:
9 楼的程序根本不能实现楼主的功能?  7楼的就可以!也是懂得PLC程序设计方法!对于这样简单的问题,越简洁越好!

接着9楼的方法,用继电器的方法设计!

网友G:
引用 网友H:

9 楼的程序根本不能实现楼主的功能?  7楼的就可以!也是懂得PLC程序设计方法!对于这样简单的问题,越简洁越好!

接着9楼的方法,用继电器的方法设计!

真的用PLC试验了吗? 我以为是可以的

网友H:
不用试,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看出来!

我上面的程序在S7-200仿真软件里测试过了!

网友G:
瞎说, 害得我用PLC又作了一遍实验。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的程序可以正常执行得到所要的结果。有可能仿真不成功。

网友I:
感觉西门子懂的人要多点啊

网友F:
怎么这年头三菱的不吃香了呢?

网友G:
无所谓了,用什么PLC都差不多,特别是小型的. 这也是少用特殊指令的原因.

网友J:
三菱用交替输出指令,很简单

网友E:
经过我的试验,9楼的可以实现。我想楼上的说有问题可能是对于扫描周期的运行的理解有些偏差的。多想一会就可以反映过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经过我的试验,9楼的可以实现。我想楼上的说有问题可能是对于扫描周期的运行的理解有些偏差的。多想一会就可以反映过来的。

10楼的哥们没有用PLC试验,PLC不是继电器控制,扫描周期的概念看PLC程序很重要

网友K:
若用plc来做,有很多方法,有兴趣可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709/A-A33A-AFA6A7461EF6-1.shtml

除去帖子中提到的几种方法,还可以用步进程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