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关于绕线式电机转子接地问题!

楼主(2009-11-16):
我厂一台75/20t桥式起重机主卷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到电阻器有一根线接地,请问此接地有何危害影响?对定子电流有无影响?我们对比发现:此台起重机主卷升降用西门子接触器触点经常烧坏;而另一台同样规格起重机的西门子接触器触点用得时间很长(此台起重机电机没有发现转子线接地)。请朋友给与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2010-03-26):
对定子电流有影响的,你听一下电动机声音大,吊不到满负荷,快把电阻到电机转子的线换掉吧。

楼主:
对:韩增良 关于

对定子电流有影响的,你听一下电动机声音大,吊不到满负荷,快把电阻到电机转子的线换掉吧。

谢谢!该电线已经换了,但是该台起重机与另外一台同型号的起重机主钩工作电流相比大。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既然查处原因,就改过来,电阻接地造成转子线圈烧坏,对于接触器经常烧坏,还是检查电机或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