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报电池错误

楼主(2009-11-16):
公司里有一台用了5,6年的三菱Q06HCPU ,经常报PLC电池错误,检查程序发现是PLC内部的SM51(电池低存锁)被触发,PLC电池已经换了好多个了,还是经常报警。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关闭系统电源,它会好一阵子。想问这种系统错误是不是PLC本身老化造成的,还是有其他原因?难道我只有换PLC的CPU?如果不换,那我要确认哪些点?

网友A:
你应该首先查看‘SD51‘的值来确认是哪种电池低电压报警.‘SD51‘的B0位为1时为CPU电池报警,‘SD51‘的B1~B4位对应的就是扩展卡电池报警.

楼主:
对:gh 关于

你应该首先查看‘SD51‘的值来确认是哪种电池低电压报警.‘SD51‘的B0位为1时为CPU电池报警,‘SD51‘的B1~B4位对应的就是扩展卡电池报警.

 谢谢前辈的回答,正如前辈所说的,是扩展卡的电池没电了,更换后就OK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B(2009-12-21):
用了那么就得三菱,

还是现在才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