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7-300的编程问题,关于上升沿指令

楼主(2009-11-17):
我在一个块中使用了一个如图1的上升沿检测指令,
我分别调用了这个块3次,有3个不同的背景数据块,我3个块一起在OB1中调用进行模拟测试时就出现上述的问题:程序段一直接通,STEP_XY一直被置位!!!

但是当我把另外2个块屏蔽,一个一个块单独进行模拟测试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状态是正常的(如图2),哪位大哥能帮我解释下,这可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图1:

图2:

网友A:
会不会是在运行时,另外2个块中的程序触发了M150。0

网友:
上升沿的保持时间是一个周期(记忆中好像是)。只要在运行每一个周期中有一个程序运行过一回则M150.0就要保持一个周期的on状态。假如3个块中的#DG都是导通的话那么,每个块的#step_xy都要触发。

网友B:
把M150.0改成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