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怎么读取施耐德ATV71变频器的编码器数值

楼主(2009-11-17):
三菱FX2n 怎么读取施耐德ATV71变频器的编码器数值?请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liya269@yahoo.com.cn

网友A:
编码器信号, 变频器和PLC都要用?

不好弄。

楼主:
我说的是编码器检测的速度,应该可以的啊!但由于涉及这方面的知识少,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检测到的速度,直接通过变频器的AO输出,然后引入PLC的AI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