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在高速运行时发生振动

楼主(2009-11-17):
应用场合是水焰切割机,两套1kw伺服驱动器控制X,Y两个方向的运动,导轨丝杆结构,X轴为悬臂,脉冲控制方式,低速时没问题,高速时(8000mm/分钟)在经过某一固定点附近时,产生振动。X,Y轴均有这种现象。我将位置环和速度环增益调大振动有所减弱,但不能完全消除。请教各路高手产生振动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办法消除这种振动?

网友A:
高速时(8000mm/分钟)在经过某一固定点附近时,产生振动。
个人认为,如实是在固定位置出问题,他、可能还是调整机械比较好.多半是这个位置上就机械有问题,阻力比其它位置大,造成竟这个位置时,误差比较大,伺服的修正也就比较大,早成振动.在低速时,现象不明显.

楼主:
确实是在行程的某个固定点位附近,不知道会不会跟电机有关系?

网友A:
如果行程超过电机转动一圈的范围,应该和电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B:
如果不是8000mm/min,过同样点还会有振动吗? 有振动的点是一个点还是一小片区域?

网友C:
引用:“高速时(8000mm/分钟)在经过某一固定点附近时,产生振动。”

那么X,Y轴是否都在这个点有振动呢?你可以试着单独驱动X或Y轴到这个点附近看看。

网友D:
应该是平台到固定位置的时候与丝杆产生的共震!伺服驱动器里加对应陷波*0.9应该可以改善这个情况.(我用的是松下的)

QQ;21916859

网友E(2011-11-15):
我所遇到的情况却是在低速区,怎么回事,如何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