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问:OMRON有没可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是哪些?可以设定吗?

楼主(2009-11-17):
请问:OMRON有没可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是哪些?可以设定吗?谢谢!

网友A:
DM数据寄存器可以掉电保持啊,不用设定的。

网友B:
CS1,CJ1,CP1的H区也是掉电保持

网友C:
DM区就是掉电保持区。不需要再设定

网友D:
欧姆龙的应用很多趋向于傻瓜式操作,不需要设定就可以。DM‘,EM,H,都可以掉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