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数据采集累加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7):
s7-200采集单圈编码器的数值,转换后用于计算上料小车行走的距离,编码器与小车滚筒转速比为1
:1,小车从底到顶滚筒需转动十多圈,请问编码器的数值怎么计算累加,还有如果在plc停电过程中编码器的数值怎么保存?急!!请各位高手指点,兄弟学习plc没多久!!!!

网友A:
如果小车滚筒转速不快的话 用CTU普通计数器就可以了,PLC掉电后V区的数值能保存一周左右。再通过你的逻辑控制加计数器CTU复位。

0316-3364337
联系人:王生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www.zhiliuping168.com.cn
http://wsh00768.cneclub.com/
http://wsh00768.qjy168.com
http://wsh00768.b2b.hc360.com/

楼主:
对:晓升 关于

如果小车滚筒转速不快的话 用CTU普通计数器就可以了,PLC掉电后V区的数值能保存一周左右。再通过你的逻辑控制加计数器CTU复位。

0316-3364337
联系人:王生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www.zhiliuping168.com.cn
http://wsh00768.cneclub.com/
http://wsh00768.qjy168.com
http://wsh00768.b2b.hc360.com/

内容的回复:

小车有增速和减速的过程,不是恒定速度,是用PLC和编码器直连,格雷码的.我通过编程将格雷码转换为0-1023的码值然后变换为上料小车的行程,正行程为圈数*1024+当前码值,圈数通过记数得到,但是当编码器反转码值减小时,怎样给圈数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