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变压器反馈的伺服电机怎么检测?

楼主(2009-11-17):
各位老师好!

我们的伺服电机反馈装置是旋转变压器的,有时遇到故障后,更换电机就好了。我们怀疑可能是电机有反馈装置:旋转变压器的问题,但又不知道如何确定。请问各位老师,如何检测旋转变压器呀?

如果反馈装置是编码器,我们可以通过软件读取编码器的值来确定编码器的好坏,但旋转变压器怎么确定好坏呀!

各各位前辈请教!

谢谢!10

网友A:
旋转变压器 不容易坏 一般就是 脏了 或 相位角 不对了  调节零位 就可以用 了 你用什么 牌子的电机  呀··我懂的不 多 还请高手 指点

网友B:
按要求给旋变的激励线圈(Ref+/Ref-)提供特定频率和幅值的正弦电压,可以带旋变的伺服驱动器应该可以可以提供这样的激励信号,看输出信号sin+/sin-,cos+/cos-是否可以感应出来同频的sin信号,旋转旋变转子,看感应出来的sin,cos信号的包络是否为正弦规律,是否存在正交关系。

楼主:
我们用的是丹纳赫AKM系列的电机!

网友B:
为何不直接咨询丹纳赫?

网友C(2011-06-29):
旋转变压器当然也是可以确定好坏的,正如一般的编码器一样,通过一种简易的检测设备就可以判断其好坏,如感兴趣可联系:lingshimao1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