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故障

楼主(2009-11-17):
大家好!我是在造纸厂做电仪的,现在我这里有台55千瓦的电机老是跳闸。这台电机是抽黑液用的,一启动电机空开就跳。空开是125安,配电盒直接启动,电机额定电流是99.7安,重新送电启动又可以了,启动电流108安。电机前的阀门是开的,可以满足电机启动,现在就是不知道是电机的故障呢还是有其他什么问题?配电盒换到同样功率的电机使用又可以。各位师傅,能否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还是你空开电流选择不合适造成的,请参看下图:

网友B:
是否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是星三角起动吗?

网友C:
很明显是空开和电动机电流选择不匹配 把空开换成250A 加热继电器 选99.7*1.25 就没问题拉

网友D:
确定一下以前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不是,看一下启动时电机是不是过载。

楼主:
 不是星三角启动。电机还是新的,我们这里才刚刚投产,都是新设备。盘动电机轴承还比较灵活的。现在准备换个200A的空开,如果到时还不行的话那是不是就应该拆开电机检查了?

网友E:
可能是空气开关的选型小了,配个200A的就差不多。

楼主:
我现在还有两台55千瓦的电机用的配电盒是一样的,从来没出过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机的问题,也没有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