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短路保护

楼主(2009-11-18):
变频器都具有输出电路保护功能,可是为什么变频器输出IGBT还是会炸掉。输出短路保护回路是如何动作的?可靠性如何?

敬请各位专家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很多厂家的小功率变频器没有短路保护功能,有保护功能但做得不完

善的,也保护不了。上下桥短路时,IGBT必须在10uS内关断。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很多厂家的变频器三相输出只监控两相,相间短路保护还可以,相对地短路没有被监控的那一相就危险。

那一旦发生短路,如果有监控,是不是就一定能保护住IGBT呢?如果不能,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双霍尔输出电流监控,与IGBT短路保护是两回事,不过电流监控做得完
善的话,也可以实现外部相间短路保护,但无法保护内部上下桥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