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脉冲计数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8):
各位好,我用的是台达伺服,现在我有一个电路板,发出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行,但是发现伺服电机收到的脉冲个数和我发出的脉冲个数不同,比如我发出100个脉冲,速度低时可能收到150个或者更多,速度高的时候可能就收到几十个,而我用其他方法监控脉冲输出的端口,电路板发出多少脉冲我就能够收到多少个,基本上不会有差错的,可是为什么伺服电机收到的脉冲就不对呢?

而我用PLC发脉冲伺服电机就可以准确的收到,是不是电路板哪里有问题呢?

后来我估计是干扰,就在pulse和com端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低速运行时(小于8K)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个数准确,但是速度一旦提高收到的脉冲就不准确了,速度越快收到的脉冲越少,如果不加电容更加不准确,请问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脉冲的占空比是否合理,太窄了它收不到,比如集电极开路输出小于5个us以下很多伺服就开始不稳定了

楼主:
谢谢1楼的回答,如果是5us的话就应该是200K的脉冲了,可是我们现在的频率远远没有达到200K呢,连50K都不到,不知道到底哪里原因,唉。

楼主:
如果我换做差动方式输入,是不是要输入5V的电平呢?我看那使用手册上面没有说明啊。

谢谢!

网友A:
差动方式我也没用过,那要专门的芯片。我是说估计你那个脉冲质量不好,高电平和低电平所占时间不是接近一半对一半,虽然频率不高。还有,脉冲的屏蔽线需要一端接0伏,

网友B:
就在pulse和com端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低速运行时(小于8K)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个数准确,但是速度一旦提高收到的脉冲就不准确了,速度越快收到的脉冲越少,

也许是104的电容太大了,并个103的试试,频率是不是能提高一点.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亲自拿着台达PLC发送脉冲给多个牌子的伺服,发现台达的在有些情况下也不准确。应该不是伺服的问题。

后来我那PLC是10K的,但是发50K的台达也基本不丢脉冲的。

要么换下PLC为5V电源驱动相对来说好很多,24V的好像和连接方式有点关系。可能只是自己试验的,没有大量数据说明问题,能探讨下么,当时都想打台达客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