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型扭矩足够但惯量不能匹配的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2009-11-18):
我用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带动一个大的转筒旋转,初步选择的伺服电机,经计算扭矩足够了,还有富余。但是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远远超过了电机转子惯量的5倍。如果我要选择转子惯量在负载惯量5倍以内的电机,那扭矩将会有非常大的浪费,同时价格将会很高。请问,像这种情况,我如何处理好?我要是选择扭矩足够但是惯量不够的电机,能否稳定的驱动我的系统。

网友A:
如果不关注快速性,有的伺服可以带20倍的负载惯量。

折算扭矩足够,速度如何?如果速度也有富裕,就选择减速比更大的减速机,负载惯量经减速机折算到电机轴时按减速比的平方衰减。

楼主:
关键是速度没有富余了,现在的减速比就是根据速度选择的。

我所接触的伺服,西门子、安川(中、大惯量的),厂家要求都是5倍以内,施耐德的手册上说的是10倍。一般20倍的都是小惯量的(日系的200W、400W等),扭矩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A:
选用高速电机以期扩大减速比也不失为一个方向。

网友B:
如果速度也有富裕,就选择减速比更大的减速机

网友C(2010-01-27):
安川的SGMGH-20ACA的伺服电机(2KW,1500转电机),额定力钜是11.5N.m,惯量31.7;松下的伺服电机MDMA25ZP1(2.5KW,2000转电机),额定力矩是11.8N.m,惯量19.2。用在覆模/烫金机上,使用时不超过1500转,直接驱动辊轴。请问两者是否可以互换?

原来是用松下,但松下这个MDMA25ZP1好像是非标的东东,难买,贵;准备用安川的2KW电机替代,力矩相当,但惯量比松下大。希望能得到指点。

网友D:
楼主和5楼的都没有详细描述运动曲线(常规工作和急停),所以无法判断。

网友E:
用软件算下不就可以了,一般要加减速机的。我一般拿松下的Mselect3E

网友F:
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可以用DDR马达....如果价格因素比较重要就必须用高转速大功率的伺服+减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