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7-Technology v4.1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在安装S7-Technology v4.1时,出现下面的错误无法安装,但是安装V3.2却可以。 You must fulfi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to be able to install SIMATIC S7-Technology on your computer successfully The following product is required: Product S7-Technology Check Requirements with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Version(s): version 1.0.0.0 or higher. The wrong version of S7-Technology CheckRequiremets is installed.

网友A:
你安装的是否是升级的安装包啊。

楼主:
不是SP1包,是一个叫 S7-Technology_V4.1.0.0_1.62.0.2 的而且我也尝试了安装SP1,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我如果安装V3.2的却又可以正常安装。 系统是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STEP 7是V5.4 + SP4 +HF3 Chinese 因为有一个程序是以前工程师写的,他用的是V4.1版本的,我现在无法打开进行编辑和维护。 我想问的是上面的那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他说我的VERSION版本太低,但是我看了己安装1.7.3.0

网友B(2010-06-14):
最新版的S7 Technology软件,是英文版V4.1 SP1。需要预先安装STEP 7 V5.4 SP4,再继续安装相应的S7 Technology软件V4.1 SP1。

网友C(2010-11-28):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D(2011-06-12):
安装时把安装包一定要放在要目录下即可,即使安装V4.1错,继续下去,然后安装V4.1SP1即可解决问题,我已经安装成功,没有问题

网友E: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