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差压变送器调零疑问?

楼主(2009-11-18):
前两天,给罗斯蒙特差压变送器调零,用手操看有:zero  trim  和  Low  trim  两个,经销商说用 Low trim,以前我用的都是  zero trim,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个是零点调整,一个是低限调整

如果你测量量程是0~xxxx那就可以用 Low trim,如果不是那就用Zero trim。

网友B(2010-01-15):
我们也一般用的是zero trim ,主变量调零,HART375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一般用的是zero trim ,主变量调零,HART375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D:
压力微调 (零位压力、低端压力和高端压力微调)
传感器压力微调包括四项,如图12所示:
“1 ZERO TRIM ” 零位调整:用于补偿安装位置的影响和测量差压时补偿静压零位。
“APPLY ZERO PRESSURE PRESS ENTER TO DONE PRESS ESC TO CANCEL” 。意为:在变送器上加入零压力,按“确定”键确认,再按“退出”键取消退出。
“2 LOW SENSOR TRIM” 低端压力微调和“3 HIGH SENSOR TRIM” 高端压力微调:
主要用来校正变送器传感器中隔离膜片因高静压而产生的系统误差。校正时,需要已知传感器不同材料的隔离膜片的系统量程漂移参数和变送器工作的静压值,根据计算公式:
高(低)微调校正值=测量范围的上(下)限值+量程漂
移参数×测量范围的上(下)限值×静压值。
分别计算出在20mA和4mA点时,高(低)压力微调的校正值。在“READ LOW P:”下,键入低端压力微调的校正值,按“修改”键输入。在“READ HIGH P:”下,键入高端压力微调的校正值,按“修改”键输入。
“4 ZERO SPAN CORRECT”零位、满位漂移修正:如输入0.1,﹪, 零位、满位的环路电流在漂移0.016mA范围内规为0mA。

网友C(2010-03-15):
引用 网友D:
压力微调 (零位压力、低端压力和高端压力微调)
传感器压力微调包括四项,如图12所示:
“1 ZERO TRIM ” 零位调整:用于补偿安装位置的影响和测量差压时补偿静压零位。
“APPLY ZERO PRESSURE PRESS ENTER TO DONE PRESS ESC TO CANCEL” 。意为:在变送器上加入零压力,按“确定”键确认,再按“退出”键取消退出。
“2 LOW SENSOR TRIM” 低端压力微调和“3 HIGH SENSOR TRIM” 高端压力微调:
主要用来校正变送器传感器中隔离膜片因高静压而产生的系统误差。校正时,需要已知传感器不同材料的隔离膜片的系统量程漂移参数和变送器工作的静压值,根据计算公式:
高(低)微调校正值=测量范围的上(下)限值+量程漂
移参数×测量范围的上(下)限值×静压值。
分别计算出在20mA和4mA点时,高(低)压力微调的校正值。在“READ LOW P:”下,键入低端压力微调的校正值,按“修改”键输入。在“READ HIGH P:”下,键入高端压力微调的校正值,按“修改”键输入。
“4 ZERO SPAN CORRECT”零位、满位漂移修正:如输入0.1,﹪, 零位、满位的环路电流在漂移0.016mA范围内规为0mA。

网友E(2010-07-23):
HART375校验压力变送器,设定量程为-2—2kPa,用zero trim在变送器接头打开对大气情况下能否进行零位调整?

网友F:
呵呵,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G:
如果有迁移量即变送器的下限不是零点,就用Low trim调整。

网友H:
高(低)微调校正值=测量范围的上(下)限值+量程漂
移参数×测量范围的上(下)限值×静压值。

再给讲讲这些数值怎么得到吧   谢谢  本人新手

网友I:
用275可以调吗?? 我单位只有一个275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275可以调吗?? 我单位只有一个275

一般来说可以调,只要不是太老的软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