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海拔高度对元器件和电子设备到底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11-18):
请问海拔高度对元器件和电子设备到底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许多器件的技术指标中都标明海拔小于2000米等?谢谢指教!

楼主:
XW:这个问题好像你已经问过了。

东方:主要是没有真正解决。XS在高原用的逆变器的变压器倒是没有问题了,但他说麻烦接踵而至,不断有器件烧坏。电阻、功率器件、辅助电源、单片机端口……好像是苦难历程刚刚开头。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楼主:
没有高手回答呀!XS跪求诸位啦!

网友A:
这确实没有好好想过,身处江南接触不到这个情况,好象是海拔高气压低散热差。

网友B:
当海拔升高时空气密度降低,散热恐怕只是一个小原因,个人认为更主要的是海拔升高后,温度降低,而且越高的地方越低(这个大家都知道),当电子设备在摄氏零下10度以下后(这个数据有待证实,只是经验),结露恐怕避免不了,很多电子元器件都会为此而饱受摧残,后果不用我多说了吧;另外压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正常情况下,继电器线圈所产生的克服弹簧拉力的吸力由通电产生的磁力和弹簧本身的拉力所决定,另外还有地球磁场的引力作用,在海拔高的地方,磁场引力变小,金属由于热胀冷缩后,通电磁场的克服弹簧拉力增大,使得线圈通电产生的磁场可能还不足以克服弹簧拉力,这样就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线圈一直处于通电状态而无法正常吸合,或者出于临界点并抖动,如此烧线圈那也只是时间问题.

楼主:
现在正在高原解决问题,就从气压低散热差、放电距离变短、低温可能结露……等几个方面着手。效果如何肯定向各位高手汇报。如能解决,大家积累经验,从此不怕高原。万一还有问题,再请诸位帮助。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谢谢!

网友C(2010-01-10):
学习啦。正缺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看来还有网友关注,把一个月的情况向大家通报:XS上高原处理故障,正是北方大雪纷飞的天气,上山的路有40°的坡度,汽车也不敢开。发扬红军爬雪山精神才上去的。作了气压低散热差、放电距离变短、低温可能结露三方面的改进。

XW:效果到底如何?

东方:至今没有消息。

XW:打个电话问一下嘛!

东方:那么高的的上,连信号也不容易上去。

XW:如果再出问题也无人知道哦

东方:除非他们下来进城,可以打通电话。

XW:好事儿呀!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有问题呀!

东方:那就谢谢诸位的指导!

网友D:
注意下出现故障元件部位,大量出现功率器件的故障,如电子元器件烧毁、短路;继电器电磁线圈烧坏无不与散热有关还有空气的干燥程度太干燥了也不利于散热,干燥的空气导热率差。出现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在热量散发不开出现某一点状烧穿。其次注意低温的问题电子元器件物理性质的改变,产生隐性软故障。在没有造成损坏其他元器件情况下表现为精度的偏移不准确,有些软故障通过升高环境温度可以恢复。特别是一体式的传感变送器整体暴露在低温的环境下。

楼主:
谢谢欣欣向荣先生的指导!考虑得很是周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