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B系列触摸屏如何做报警画面?

楼主(2009-11-18):
请教:我有一台台达DOP-B07S201,同时与3台台达PLC通讯,我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报警信息,但报警设定里面只有一个寄存器,也就是说只能显示一台PLC里面的报警,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建议把3个plc的报警信息全部mov到人机内部$里面,然后用人机内部地址来做报警,^_^

楼主:
具体的指令如何编写,人机的寄存器是用$来表示的吗?

网友A:
假设3个plc的报警都是m0

  那么人机cycle里面可以写入

 $0 = (1@M0)

$1 = (2@M0)

$2 = (3@M0)

报警地址用$ 0

楼主:
明白了,我没有接触过宏指令,学习了,我试试!谢谢!

楼主:
aibi兄,能发个例子给我吗?我屡试不爽啊,编译一直提示失败,不知道哪里写的不对。另外我看这样的话,就是说触摸屏可以最多显示出48个不同的报警信息,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小金真是活雷锋啊。呵呵,我是太原小易。辛苦了,代表祖国和人民谢谢你

网友C:
路过,不过报警比较容易做,楼主可以直接去中大的ftp上直接下载,就是网速比较慢 其他还行,

  报警设置里面的报警地址是word,就是这个word的16个bit分别对应16个报警信息,比如bit0对已报警1 bit1对应报警2.。。

  这个word的16个bit用完了,可以用下一个word的16个bit

网友D:
 $80= (2#0@D1000)    把PLC  D1000数据送到DOP-B07S201

$81=(3#0@D1100)      把PLC  D1100数据送到DOP-B07S201

网友E(2010-01-12):
7楼正解,呵呵

网友F(2010-04-28):
走马显示就会做,历史报警表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台达的说明书写得很模糊.

网友A:
主要还是报警设置设置好以后,历史报警就只需在界面上拉一个元件出来即可,呵呵

网友C:
连接3个plc的话 那么报警信息只能mov到同一个地址里面 这样才能做

网友G(2010-07-13):
我要将程序里的M230到M253的报警写入到台达触摸屏该怎么做呀!在元件菜单里无法写入软元件M。在内部存贮器里该如何选择?不知可以达到要求吗?如果不可以,那宏指令该怎么写呀?再次多谢了?

网友G:
我用的屏是DOPA80TH的,谢谢了?

网友A:
TO gumeng_106

  这个问题最好能重新开一个题目,放在这里容易被埋没哦

  你这个问题报警地址可以直接选择m(M被当做word来存在,所以必须是16的倍数,也就是说报警地址你可以写入m0 m16 没2。。。。)。所以报警地址你可以设置为m224。那么m224对已报警信息1(如果没有用到可以不写内容即可)。。。

  m230对应报警信息7。。。一直写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G:
对:aibi 关于

TO gumeng_106

  这个问题最好能重新开一个题目,放在这里容易被埋没哦

  你这个问题报警地址可以直接选择m(M被当做word来存在,所以必须是16的倍数,也就是说报警地址你可以写入m0 m16 没2。。。。)。所以报警地址你可以设置为m224。那么m224对已报警信息1(如果没有用到可以不写内容即可)。。。

  m230对应报警信息7。。。一直写下去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可就是不可以直接输入M。我该怎么做了。多谢指点!

网友A:
不直接使用m那么就需要你在人机内mov一下了,

   把所有的报警位都mov到一个人机内部$里面,再用$作为报警地址。

网友H(2015-10-22):
那请问下一word怎么计算呢,例如$1600.00-1600.15,那下一位是从多少开始算?在线等,挺急的!!

对: 工控-01 路过,不过报警比较容易做,楼主可以直接去中大的ftp上... 内容的回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路过,不过报警比较容易做,楼主可以直接去中大的ftp上...

网友J(2016-07-15):
路过,路过。不要错过。。。。。。。。。。。。

网友K(2016-08-23):
新手看看大神们的回复,学习下

网友L(2018-07-30):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3个plc的报警信息全部mov到人机内部$里面,...

有没视频可以学习啊

网友M(2018-11-17):
终于琢磨明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免和我一样刚刚接触的朋友走弯路。 首先,如果一拖一那就不用费心了将报警信号选用连续地址的信号源如:X、M等,但由于台达触摸屏的读取地址以字(word)为单位,所以填写读取地址必须与16的倍数开头,即0、16、32,然后填写报警信号内容、属性、报警画面。其后,在画面上建立报警指示灯,将每个指示灯的读取地址对应填写为元件地址,如你选M0为读取地址,那么你报警信号的读取地址依次为M0、M1.....Mn,注意,报警信号和地址都必须是连续的,然后设置你所需要的状态颜色即可。最后建立历史报警画面,将画面设置选项中日期、时间、编号分别打勾就完成设置了。 如果用一台触摸屏带二台PLC或更多,那就相当麻烦点,读取地址必须设为触摸屏的内部寄存器如$0,然后要统计每台PLC的报警点数,如果每台PLC的点数不是16的倍数,那前后两台PLC的设置必须分段设置,空格点位为16减去所用点位,比如每台PLC有20个报警点,那它们将占用$0、$1二个word位,第二个PLC的起始地址只能从$2开始,报警信号内容填写时应空出12个空位,报警指示灯不受这种限制,然后其他设置就跟一拖一差不多了。最后必须通过宏编辑,将第一台PLC的报警点分别搬移到$0、$1,第二台PLC的报警点分别搬移到$2、$3。现在建立历史报警画面即可。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终于琢磨明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免和我一样刚刚接触的...

受教了

网友O(2020-08-18):
学习受教了,另外有没有大神知道,当报警解除后,如何自动关闭弹窗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屏是DOPA80TH的,谢谢了?



XUEX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