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原点寻找

楼主(2009-11-18):
请问大哥在弄伺服电机原点是以外部的光电感应开关为准还是以驱动器的原点信号为准

网友A:
看您的工作条件与重复性要求.驱动器的 原点比较准,但是信号本身很窄,普通输入口可能会收不到,而且行程比较大时,可能是周期性出现的.外部光点感应开关,信号宽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信号的唯一性是可以保证的,但重复性通常不如电机的原点.

网友B:
  呵呵!我图省事,直接用电机的自动寻原点功能!用转矩找。设置一个机械限位!电机的原点速度和方向直接在参数里设,Input给个信号就可以了!(用的是Cool MUSCLE电机)

Z相信号很容易抓不到,当然用Z相做为原点为准,前提做个传感器减速。可能机械上要调整。

网友C(2010-02-12):
伺服的原点设置与运动控制的工艺有关,不能简单的用编码器原点。在有些应用领域,机械零点和电子零点是两个概念,有时候伺服的原点必须根据机械零点来设置。只要是控制器能采样到的信号,我觉得都可以用来设置原点。

网友D:
最好加行程开头和近接开关,给一个信号让伺服电机开始寻找原点,那样原点会比较准的。

网友E(2010-11-26):
以驱动器的原点信号为准

网友F(2011-04-07):
精度要求高的设备都是采用零点开关+编码器零脉冲的方式。

网友G:
要看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