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供电变压器过流跳闸故障

楼主(2009-11-18):
我这有一台2700A的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电机为1600KW,额定电流2576A。调速器输入电压是660V,所以专门用一台6KV/660V的变压器供电,变压器容量为2500KVA。现在每次运行电流较小时一切正常,当电流超过1600A(调整器输入电流)时,变压器跳闸,我所用的变压器为普通变压器,且仅给这台直流调速器供电,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估计谐波影响

网友B:
你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是多少啊,你可以做一下调速器的电流环调整

网友C:
应该用整流变压器呀.怎么能用普通变压器呢?

楼主:
在安装之前咨询过厂家,厂家说用普通变压器和整流变压器都行,只是所选变压器的容量不同,整流的要大些。

网友D:
看一下变压器的接线方式。是Y/Δ-11的,还是Y/Y-12的?整变一般采用前者或多重化绕组方式,普通电力变压器采用后者。

两者的区别在于,如果采用Y/Y-12方式,那么,当可控硅整流过程中产生的3次及3k(k=1,2,3...n)次谐波通过变压器磁路耦合到原边后由于没有通路,会导致电网侧电流波形畸变,造成变压器过流检测动作跳闸。

另外,由于制作工艺上的不同,整变折算到原边的短路阻抗值是远大于普通变压器的阻抗值,而高的阻抗值在抑制短路电流和电流谐波抑制有重要的作用。厂家所谓的只是容量上的不同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想知道现在所用的普通变压器是不是必须要换,接法也没法更改,有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