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西门STEP7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在安装STEP7后使用时,打开原先的项目,只能看到项目中的硬件配置却看不到程序。此过程中会出现对话框提示(英文版),大概意思是:HW-update软件包不存在或者版本过旧。 请问各位高手,“HW-update”是个什么软件包,前面的问题怎么解决。请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HW-update是硬件版本升级包.
你的Step7软件的硬件版本低于所开启的项目包含的硬件版本.
通过硬件组态菜单Option下的Install Hw-update可以联网升级硬件版本,通过升级Step7 软件也可以提升硬件版本,通过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HW包并安装也可以达到相同目的.
Regards

网友B:
可以升级硬件组态,或者直接安装更高版本的编程软件。

网友C(2010-01-21):
我的Step7软件里怎么没有HW-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