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界面上clock宏怎么后来不执行了?

楼主(2009-11-18):
我在界面上编了clock宏,一直运行正常,但是当我按下一个“加值”或者“减值”按钮的时候,clock宏就不执行了,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我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的clock宏每50ms重复执行一次,在不按下“加值”、“减值”按钮的情况下一直可以重复执行,从而界面上的数值会发生变化,但是一旦按下“加值”、“减值”按钮那些数值都不会变化了,就是在条件成立了的情况下都不会动作了,我试了好多次才确定就是这样原因,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clock宏延时时间不能小于100引起的,你可以把延时时间改会100或者以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clock宏延时时间不能小于100引起的,你可以把延时时间改会100或者以上看看

aibi,clock宏的延时时间不能太小吗?它的意思不是每隔50ms执行一次的意思吗?如果我要时刻监视外部数据,不是这个间隔时间越小越好吗?

我现在都用到20ms了啊,不过不敢用“加值”和“减值”按钮,呵呵,一按clock宏就不再执行了,呵呵。

一会儿再试机的时候我把那个间隔时间改大一些试试。

网友B:
clock宏的时间设定是指跑完这个宏到下个宏的间隔时间,不是指执行时间,假设您的设的宏间隔时间是50ms,而您的宏需要执行300ms,下次执行会是在350ms之后,而不是50ms执行一次,这是一般人会弄错的观念

还有如果您的说法是事实,那就是台达的屏软件的BUG,这是有问题的,“加值”、“减值”不该影响宏的执行

另外把宏的间隔设定这样小,会严重延误,其它数据的传送及显示,

楼主:
谢谢3楼的回答,我知道clock宏的时间是间隔时间,但这个间隔是第一次开始的时间到第二次开始的时间还是第一次结束的时间到第二次开始的时间?如果是第一次结束的时间到第二次开始的时间的话,那么越小执行的次数就越多,但是如果是第一次开始的时间到第二次开始的时间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太小了就有问题了。

但是这个时间究竟设定多少比较合适呢?有没有一个参考值呢?

楼主:
补充一下,那个“加值”和“减值”按钮影响宏的程序我已经搞定了,好像也没有改什么,呵呵。

不过经过这个问题,我才发现“加值”的“上下限”指的是“上限”(下限没有用处),“减值”的“上下限”指的是“下限”(上限没有实际意义)。我刚开始搞的时候感觉说的上下限怎么就设定一个参数呢?最后不管“加值”还是“减值”都设定为6000,谁知道“加值”就没有问题,“减值”一下子就跑到6000了,哈哈,因为6000是下限嘛,试了好几次才明白过来是这么回事。

我后来看了DOP-HMI说明书,上面没有指明“加值”和“减值”中“上下限”的区别,我觉得还是注明一下两者的区别的比较好,呵呵,避免其他用户再犯像我这样的错误,呵呵。

网友C:
结果问题就好,学到东西才是大家最想要的,有结果共同分享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