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故障代码

楼主(2009-11-19):
我公司有个LG-PLC的故障指示灯老是闪,请问在KGL-WIN里怎么查看故障代码?

网友A(2010-03-07):
K7M-DR60U PLC PWE灯亮 RUN ERR灯不亮 PLC不工作,请教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利用PLC诊断可知是那个代码<错误提示>

网友B:
K7M的PLC是不是运行开关{和数据插口在一起}关掉了啊如没有运行开关,或利用软件使程序处于运行状态后在撤出.

网友C(2011-09-25):
我有一个LG 的PLC。CPU 板的红灯老是亮,断电后又好了,换了PLC的底座,程序卡,还是没有好。请教师父,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急。。。。。

网友D:
故障灯闪亮;CPU主板主板坏,程序丢失, 程序错误,模块与地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