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这个函数IOStartUninitConversations

楼主(2009-11-19):
有谁用过这个intouch的这个函数IOStartUninitConversations,有用过的麻烦告诉下小弟,这个函数到底应该怎么用的?谢谢!

网友A(2010-05-02):
启动为 InTouch 应用程序定义的所有 I/O 连接;
例如:
IOStartUninitConversations();

网友B:
IOStartUninitConversations() 函数
WindowViewer 开始运行 InTouch 应用程序时,会自动处理启动 请求以启动所有的 I/O 对话。如果“I/O 服务器”程序没有响应 WindowViewer 的启动 请求,则可以使用 IOStartUninitConversations() 脚本函数来强制 WindowViewer 再次试图启动 I/O 对话。

类别
其它

语法
IOStartUninitConversations();

参数
无。

附注
IOStartUninitConversations() 函数与 WindowViewer 特别菜单上的启动未初始化的对话命令执行相同的操作。

示例
本例强制 WindowViewer 再提交一个初始化请求,以启动为 InTouch 应用程序定义的所有 I/O 连接。

IOStartUninitConvers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