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个S7-400通过以太网通信?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9-11-19):
两个S7-400分别在两个项目中,分别安装了cp443-1模块,使用网线通过集线器将两个PLC连接,请问:

1,在netpro中需要选择哪种连接方式?目前我选择tcp-ip连接,是否可行?请详细说明组态设置。

2,使用ag_lsend和ag_lrecv两个功能块进行通讯,ag_lsend报错代码7000,ag_lrecv报错代码8092,如何处理,是否因为没有建立连接?如何判断两个plc已经建立连接?

网友A:
看看这个行不行: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020.pdf

文档编号:A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