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的选型和电源方面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9):
我现在要买一个cpu224的PLC,但是在输出形式上有点拿不定注意。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

是这样的,我是做一个离合器的试验台架,输出端要控制4个电磁阀,一个直流电机和一个冷风机及一些报警装置。整个试验下来,电磁阀的线圈接通总次数大概要4000次。

我开始选的是继电器形式输出,因为带负载的能力要比晶体管强,但是考虑到寿命问题,所以又拿不定主意了。根据我这种情况,大家帮我看看,我应该选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注:不管哪种输出,我都会接中间继电器的)

然后是PLC的供电电源,如果是选用220V 交流供电,是不是应该在PLC之前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应该选什么样的,有选过的人能告诉我一个具体的牌子吗?

还有一个关于输入端供电电源的问题,我现在输入端要接两个编码器的脉冲,两个接近开关,四个按钮,同时扩展EM231模块,分别接压力(0-10000N),位移(0-20mm),力矩(0-1000N·m),温度(0-350度)四路信号,都是24V供电,0-5V输出。

我知道PLC有一个24V的传感器电源,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源能不能带的起我上面所说的这些输入,所以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如果需要外加一个24V直流电源,需要选多大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接入的4路模拟信号,都是0-5V的,在接入到EM231之前还需不需要什么信号调理板之类的来滤波?还是直接接入到EM231就可以了?

第一次做实际的项目,所以发现很多问题都是一知半解的

所以一下问了这么多问题,还请大家帮帮忙,谢了

楼主:
没人顶啊,自己顶下....

回答一个问题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