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87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9-11-19):
6RA7087直流调速器控制280KW电机,漫转是电枢电流波动比较大(1%——40%),屏蔽测速测量反馈电压稳定,

网友A:
屏蔽测速反馈后电流是否稳定?  换个测速机试下。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B:
检查测速反馈回路是否有线路接触不良,7001板103、104端子是否松动;还有P155/156;--P225/226是否合适

楼主:
谢谢了!!
不过现在又出现新情况了!电机给到一半转速时电机滑环打火,电流达到700多 电压不到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