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9-11-20):
我用的是威伦通的触摸屏和S7-200通讯,接口和地址没有错误,为什么触摸屏显示不了PLC采集的数据。

网友A:
通讯成功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哪里有能下载STEP 7 PLCSIM仿真软件
zhangkai8219@sina.com

网友C:
需要用一个网桥,www.inlce.com,我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万能接口的MODBUS通讯服务器,可以连接多种设备,实现协议层转换,使不同的设备之间通讯畅通无阻。电话:15013325152

网友D(2009-12-28):
威伦通的触摸屏和S7-200通讯,对应的参数没有错,就是电缆的问题。

威伦通的触摸屏,现在性价比是最高的,销量全国第一,真的不错的选择。

也可以采用赛远的SY-S72无线PPI通讯模块,实现威伦通触摸屏和S7-200的无线通讯,在不方便接线的场合,可以使用!

联系QQ:784979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