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报警ERR21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20):
我能确定接线没有问题

网友A:
嘿嘿!如果是接线没有问题的话,你的编码器内部电路接地可能有问题,建议检测。

网友B:
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故障。与编码器有关系。连接不上有断点。连接线,控制器接口,编码器接口都有可能。可以测量一下。

我修的主要是编码器接口线的焊点掉了,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C: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如果你的编码器线比较长的话就检查下屏蔽层是否连接了,我的就是由于这个问题

网友A:
  是轴锁定后报警?还是一上电就报警?如果是上电后就报警可能是线没有接好~!锁定后可能是0V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D:
我遇见过一次,那次就是伺服电机上那个编码器的反馈电缆有断线的情况,编码器没问题。建议换个新电缆试试看,也可以把这个电缆换到其他机器上试试看报警现象是否转移了

网友E(2010-03-13):
修过几次类似的故障.是内部的编码器问题!清洗码盘!